漫长的炸机路,新手炸机经历录。

楼主(2007-09-11):
首飞,3秒钟,炸。损失:大浆一对,横轴一根,舵机2个,付翼连杆一根。

第二飞,20秒,炸,损失尾翼一对,舵机一个,尾轴一根。
第三飞,30秒,炸,损失大浆一对,横轴一根,尾管一根,舵机一个。。
要练到能悬停不知还要多少炸?

第四飞,吸取了上几教训,认真重新检查了机子,发现前几次锁尾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尾摧方向反了, 另一原因是,前

舵机臂太长,调试好了,但装上头罩后发生摩擦.
更换了认为不好的陀螺仪和尾舵机,换成了GY401+S9253。购买了训练架,苦练了一个星期的XTR模拟器, 认为

可以试试了,充好了三块电池,但还是怕机子伤人,昨天下午5点,特跑到无人的荒地工地,但天有点风,

认为问题不大,于是一摧油门,机子一下就上了三四米高度,并且飘到了十几米远,我想把它飞回来,但

可能由于上面风大,怎么都飞不回来,并且越飘越远,一远也就看不清机子的方向。看着机子回来无望,

只好关油门降落。机子落进了一片荒地,杂草有一人多高,并且很多地方还过不了,只好慢慢找,由于落

点范围太大,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加上天也开始黑了,并且一双手都被杂草划得伤痕累累,准备放

弃了,突然想到,手里的遥控,如果电池没掉的话,打舵应该会有点声音。于是一边打舵一边找,最后总

算找到了,心里总算得到点安慰,起码能祢补双手的伤痕。
回来清里,损失横轴,主轴,副翼杆,头罩,玻纤大浆,训练架,下侧板,好在电子设备没有损失。

网友:
楼主应该多练练模拟器啊 我的WING还在装不急着飞,等模拟器练好了再干真的

网友:
十字盘舵机要用金属的。

网友:
不急,有个过程的

网友:
不要省练习架的钱!!!

网友A:
楼猪用什么陀螺?不用陀螺飞么?

一个好的锁尾陀螺很重要,我以前飞004机感觉怎么这么难飞啊,后来换了240锁尾陀螺,摔了一台机就会悬停了,摔坏得东西加起来也才几百块钱。虽然停得不好,先练004,你就会发现原来大机悬停这么容易
另外找个大地方飞,我以前在家里飞好久都停不了,老榨鸡

网友:
 楼主操之过急了吧?炸的这么厉害。
建议先练模拟器,练一个月再碰真机。
炸的我都为你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好的锁尾陀螺很重要,我以前飞004机感觉怎么这么难飞啊,后来换了240锁尾陀螺,摔了一台机就会悬停了,摔坏得东西加起来也才几百块钱。虽然停得不好,先练004,你就会发现原来大机悬停这么容易:em ...

我之前用的是GWS的PG-02+GWS-H/BB的舵机,今天刚买了GY401+S9253和训练架,准备装上。

网友:
   LZ 还有米多~

网友:
PG-02 不行啊。。。

网友:
哈哈 比我还惨,是不是飞机调的有问题??wing挺好飞的,我用的都是垃圾电子设备飞的都很好,就是那天飞远看不清挂的

网友:
先练模拟器再上真机。

网友:
我最喜歡看炸機圖了,尤其是新手傻傻的炸,跟我以前好像,實在該改改練習的方法了..

网友:
练习架和模拟器是必不可少的!先多练练模拟器再上真机损失会少很多,加油

网友:
练习架还是次要,模拟器才是主要的呀!

网友:
要先上模拟器啊

网友:
LZ真是能干,先练模拟吧 ,不过表示下慰问

网友:
我的体会:好的陀螺仪,调试出好的特性,好的场地(开阔、平坦、无人),事先想好预案(可能发生何种情况,如何处理),稳定情绪,胆大心细,果敢离地避免地效。
祝你成功!

网友:
性急了!上XTR模拟器满足真机炸机快感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