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尾巴问题

楼主(2007-09-11):
新SE飞了10个起落尾巴堵了

拉尾中联可以拉动 但拉尾连杆会堵的很死

个人分析应该是单推+尾轴干(油干了)引起的

如果是双推就好了
各位大大有什么良策吗

网友:
加点油。
转起来就不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有卖不沾灰的油

但是这样治标不治本

网友B:
没事,加油就行,还没等灰有多少的时候估计尾轴就炸弯了。

网友C:
石墨铅笔  12B的最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加油就行,还没等灰有多少的时候估计尾轴就炸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卖不沾灰的油

但是这样治标不治本

上点脱模剂。

楼主:
 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石墨铅笔  12B的最软

最佳方案

网友D:
还是换双推吧。。。免得麻烦。

楼主:
石墨铅笔

网友:
石墨铅笔的缺点在于你用了之后尾悬组就不是兰色的,是黑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换双推吧。。。免得麻烦。

双推是什么样子?有配套升级件么?

楼主:
解决了,我加了点SOD蜜,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