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点烦

楼主(2007-09-11):
大家帮我看看这块电池还有补救的余地没有!

是放久了之后大肚子的,现在充电还能充满,用450悬停的话还能悬十二分钟左右!容量是2400MAH 15C的!

网友:
这块电池容易烧!!
为什么,因为你的电池当中鼓的特别厉害!
如果这个电芯是叠层制造的话,劝你不要用了!
很容易自燃的!!

网友:
用得心惊胆跳的,还不如不用了

网友:
没治了,这是绝症,早点换掉吧

楼主:
可是充饱了还能悬12分钟呀!

网友:
鼓的可真够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充饱了还能悬12分钟呀!

难道传说中的,股了容量也股了?

网友:
悬挺都鼓  哪里有 15C  要么就是你的 飞机哪里有 漏电的

还是换到小飞机上去吧!!要么改成控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