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桨的郁闷

楼主(2007-09-11):
我的450S木桨再怎么调也有4-5毫米的双桨,再怎么调都好不了......为什么别人的桨就可以调到一点双桨都没捏....郁闷,看到好多前辈都说双桨会造成球头过早磨损,搞得我现在虽然能飞,但心里总是不塌实.....

网友A:
双浆不但摩损..还会损失30%的动力~~~~

网友B:
对,损失动力

网友C:
检查大桨夹内的轴承 和 中连 处的旷量

网友D:
因为木桨做的 不好,不能和玻桨或者碳桨一样厚度和宽度,应该厚一点宽一点,使用质地硬一点的木料,你调不好是因为木桨密度不一,受力形变造成的。

网友E:
木桨也不都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