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手机坐冲的电流调大吗?

楼主(2007-09-12):
(无正文)

楼主:
三个手机充电板能用一个电脑的5V电源供电吗?

网友A:
没 电路不好说 要看电路隔离 的效果 电流想改大也要看电路的具体形式 和电压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可以,我试过 把调整管换大功率的 电源用6.5V500毫安以上 充电电流达400毫安提高了一倍

楼主:
我的不用提高也有400MA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