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充电板怎么样!需要改动吗?想自己DIY一下

楼主(2007-09-12):
  板上由LM317 ,TL431,整流滤波,2只胆电容,五色环电阻等高精度元件构成精密恒流源恒压稳压源。输入交直流12-15V,输出8.6V电压,可以更改电路板上的一个电阻来随意改变输出电压,可以给镍氢,锂电池充电,只要更改一个电阻就可以为不同的镍氢,锂电池(组)充电如4.2V、8.4V、12.6V等。改变限流电阻还可以改变充电电流,可以用多个,组成锂电池平衡充。
  以上是卖家自己说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哎!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可以用来做3S的电路板,如可以拿来后除改动电压和电流外还需要改动吗?我用一个电脑电源个三个电路板供电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1、卖家说得没错,但是这个电路效率很低,发热巨大,电流可能提不上去。

2、用一个电脑电源三个电路板是万万不行的,需要三个电脑电源,还要做好隔离。

网友:
补充楼上的,不能用同一个电源的原因是地线共用,接电池会短路的,要用三个独立电源,地线不能共用。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改起来更麻烦!

网友:
如果那么简单 东西那么便宜 我一定会 大力发展可惜 ……

网友:
最简单的衡流限压充电电路。发热量大,需要更换大散热片。电压调节的那个电阻最好换成多圈精密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