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尾舵行程设置与锁尾效果关系的体会

楼主(2007-09-12):
直升机调试时通常都要设置舵角行程。由于GY240没有尾舵行程设置功能,若采用减小遥控器尾舵行程参数来控制尾桨移动范围,往往出现“甩尾”现象。其原因是:由于尾舵信号变化范围受限,尾舵机不能迅速以较大舵量改变机身姿态,使得大舵角时机身姿态变化速率不足。实际上,当陀螺仪介入尾舵控制后,尾桨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负反馈控制过程。随着尾桨的偏移,机身在迅速改变姿态,直到实现控制的目标后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因此,除非将尾舵连续打到头,正常飞行时尾桨不会移动到极限位置。
我的机型:亚拓450XL。配置:JR3810、GY240、S3154。
设置参数:遥控器尾舵行程130,陀螺仪锁尾模式、感度100。
    飞行表现:急剧增减油门/总距时,几乎感觉不到尾巴摆动。

网友:
楼主的遥控器尾舵行程设为130.不会顶尾轴两边吗?

是否改短了尾舵机的舵臂.

网友:
在遥控器设置尾舵行程其实就是改变了尾舵的反应速度.不会顶尾轴两边的

网友:
JR3810的控改变尾舵机的左、右行程量的数值,只是在改变尾舵机的运行速度,并不能改变尾舵机的行程量。

网友:
遥控器尾舵行程默认值都是100吧

网友:
对,只是改变舵机速度,真正的行程是在240(401)调节的

网友:
没看明白,在IDE模式下尾巴是不太会摆,一般模式下大浆转速变化,会摆

网友:
用240,感度要调到100呀!!!

网友:
我和楼主的感想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