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电调用电阻行吗?

楼主(2007-09-12):
是一菜鸟,我觉得用电调太费了,而且好的电调又太贵.我想如果用一个吊扇的调速器来当滑动电阻不是更好,而且还很轻巧,不用防水处理了.用一个舵机带动.这样就不怕烧电调了,而且电阻可以通过大电流,如果上有刷电机和镍镉电池的话绝对可以,但不知道上无刷和锂电可不可以,请哪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能,积炭慢慢搞~

网友:
电阻会发热  费电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早就不用可控硅了。大家都赶这个潮流,用电阻了。

会发热很严重,像烙铁那么热,而且估计没有那么大瓦数的电阻。

哦,有这么大瓦数的,但体积比你的船还大

楼主:
并不是电阻越大越热呀,根据发热公式来算Q=UIT  Q 是发热量, U是电压,I是电流,T是时间
                                     I=U/R    R是电阻
  由此可见,电阻越大电流越小,电压不变.在相同的时间内,电阻小的发热量大,而我们玩船的都是用的小电阻拉高速的时间长.还有电阻不是用瓦作单位的,而是欧姆.还有,电阻的大小不是体积的大小来作决定的,而是材质和长度,当然横截面面积也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吊扇的调速器用的就是改变电阻长度的原理来改变电阻的大小的.如果真的发热很严重的话还会用它来控制吊扇吗?要知道家用交流电的电压是220V现在咱们玩的电池最大的有多少伏?只不过通过的电流大点罢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不行
只能用触点机械调速器,别听楼上的乱说,我们以前跑电竞速的话,那来的电调>都是自己做的机械调速器
如果是普通的话,用12W的水泥电阻2-3欧母
也可以使用二极管整流桥,20A即可,可以控制3挡,每一挡0.75V
如果是竞速的,就不用了,直接一个触点即可.

网友:
电扇的调速器适用于交流,权当一个电感在使用

网友:
我有直流电钻的调速器

网友:
LZ电阻发热公式是I平方R。假如你需要通过10A,那需要大的电阻,电扇的电流是多大,估计0.5A差不多把。电阻是分压元件,你让电机分到足够的电压,你需要多少阻值的电阻。这个和220v还是10v无关的

网友:
  不实际的东东,船要讲速度的,,要速度是需要电流的,要大电流就需要更小的电阻,,, 所以现在尽可能不用电阻,用了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电阻越大越热呀,根据发热公式来算Q=UIT  Q 是发热量, U是电压,I是电流,T是时间
                                     I=U/R    R是电阻
  由此可见,电阻越大电流越小,电压不变.在相同的时间内,电阻小 ...

那是静态的纯直流的理论计算,实际应用远比这个复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试试看,串一个5ohm的电阻在电机上通电看看?

注意安全,手别碰电阻,否则你会闻到烧烤的味道。还有是把你能找到的最大瓦数的电阻用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电阻越大越热呀,根据发热公式来算Q=UIT  Q 是发热量, U是电压,I是电流,T是时间
                                     I=U/R    R是电阻
  由此可见,电阻越大电流越小,电压不变.在相同的时间内,电阻小 ...

用最簡單的能量守恆定律就知道啦,風扇我算你有2a.就440w,環島模型,算你20v, 440/20=22A,可能已經超過了原本的額定電流la..

网友:
 什麽是"是一菜鸟" ?!?!?!?!?! 什麽文法及語言呢! 地球用的嗎?

网友:
我订的81和82年的<<中学科技>>上的船和车用的调速器就是可调电阻的,当时还没电调这个词呢.也没有无刷电机和锂电.大多用的是铅酸电池,高级点的用银锌.用可调电阻效率太低了.大功率的可调电阻可能比电调还贵,工作起来小心把船烫坏

网友:
我们旧社会就这么用的

网友:
用电阻降压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这个方法比较落后——效率低,在不追求速度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如用于游艇、拖轮、观光船模上。一般,调速的档位前进、后退各3个以下……多了制作就比较复杂。若是功率比较大的机械调速器,在安装的时候需注意降压电阻周围有无可燃物并远离!必要时,须用金属片(板)隔离,保证模型的安全。

电阻可以从300W~500W的电炉用镍镉丝截取合适的长度后绕制在绝缘、阻燃物上获得。

吊扇用的调速器有两种:1、机械式调速器——原理:电感降压。只能用于交流电路。2、电子调速器——原理:可控硅斩波调速。多用于交流电路,用于直流电路时需有专用驱动电路。两种调速器的功率都比较小;机械式的在交流电路中的输出电流为1A左右,电子式的根据可控硅功率的大小常为1~6A。由上可知:这两种调速器均不适合用于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是计算消耗在电阻上的功率,不是计算这个电阻会产生多大的热量(温度)……功率和热量,他们不是1:1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