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5离合器杯安装顺畅的问题?

楼主(2007-09-12):
小第的V2.5在安装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论怎么装,离合器片和罩杯都有一定的摩擦,不是很顺。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V2.5的离合器罩杯没有固定在轴承上,当装上大齿盘后,大齿盘和铁齿接触使离合器罩杯的位置发生了位移,所以就不顺畅。
恳请各位大大详细讲解一下正确安装罩杯、发动机、发动机架、大齿的顺序和步骤。
另外,有没有必要用螺丝胶把离合器罩杯固定在上轴承里?
先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当初我安装V2.5时也曾出现离合器片和罩杯都摩擦而不顺畅的问题。后来仔细调整流器后就没问题了,现在很顺畅。楼主试试这样安装吧。
1、先安装好罩杯和大齿盘等,发动机先不安装,但要注意两齿之间的间隙;
2、把离合器片、发动机安装架等都安装打紧在发动机上,然后把发动机慢慢地安放在机架上,用螺丝固定,稍打紧但不要打得太紧,然后用手轻轻地慢慢转动罩杯,在转动时手不要离开罩杯,用力尽可能轻些,这样当罩杯中心轴线与发动机轴线不在同一条线上时,在转动的过程中手在某一位置上会感觉到罩杯与离合片的摩擦,摩擦位置确定后,可能在此处来回稍使劲转动罩杯,由于发动机固定螺丝没打得很紧,这样发动机会自动后移一点点,在确定此处已不再会摩擦后就继续用手轻轻转动罩杯,重复以上动作,直至两者同轴、不会有摩擦为止。
3、确定顺畅,没有摩擦后,用手轻轻固定发动机,均匀地平衡地对发动机的四个固定螺丝打紧,紧一点,按上面的方法再转至少一圈,确定顺畅再继续打紧,重复加紧和检查,直至完全打紧。
这是我的安装方法,不知对楼主有否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