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床请高手帮忙看看指教小弟!

楼主(2007-09-12):
最近看了不少网站看到海安的这款CQ9332 不知道这款性能质量性价比怎么样?请高手指教!
http://www.haianmachine.com/productdetail.asp?id=11
好像还有款HA330不知道跟这款CQ9332相差多少这两款哪个更好?!
http://www.haianmachine.com/productdetail.asp?id=12
小弟不懂不知道这两款算不算工业级的??!!
这两款相比CJM250怎么样?
小弟是新手对车实在是不懂还请各位老大帮忙指教!! 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下面那款好很多,带光杠,带齿轮变速等,不过估计价格也贵上很多啊!还有看重量,一个抵上面两个啊,600KG呢!
如果这台CJM250贵上1500以内,估计我当初会弃250而选折它

网友B:
HA330多少钱?
这个比较结实的.

网友C:
HA330比上面的大,功能多.
有錢,有地方,買HA330吧!

楼主:
问了下那个330太贵了! 近二万了! 买不起哎!!

楼主:
请教各位老大9332 DIY 工具!搞些机械的维修加工件什么的够不够用??
这款算是工业级的吗??

网友D:
要看你计划车多大和多长的工件,
还要掂一掂是用来对外加工糊口,
或者是上床乐二天打鱼三天晒网玩玩儿的那类,
前者挑单杆小鸡即可,后者挑三杆中鸡以上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难说啊 买大连产的6136也可以啊 以上两款电源开关都设计的不好

楼主:
小弟想用的大概加工件的直径超不过250MM 长度1000足够用了!600长我觉得也可太大到外面加工就行了!!
9332可以车直径200的铁棒料吗???45#钢行不行?? CJM320比9332会好些吗?
楼上那位大哥大连6136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