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的设备是不是都只原配PPM接收机???

楼主(2007-09-12):
最近看上了RD8000,感觉蛮不错,但听说三和都是原配PPM接收机,PCM的都是天价,是不是这样???
查了几个地方都没有说明原配的是ppm还是pcm,哪位告知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三和的8129接收机是PCM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性能不错很稳定,但是要比PPM的接收机贵500多元。
RD6000 SUPER,RD8000都可以使用,配上8129接收机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遥控设备。。

网友B:
二次变频的PPM接收机其实比PCM差的只在失控保护

网友C:
可以配corona 二次变频接收机 RD620或者RD820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