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横轴两端的螺丝是不是必须上螺丝胶啊?谢谢

楼主(2007-09-13):
刚换了横轴,两端的螺丝是不是必须上螺丝胶啊??

网友A:
上一丁点~~~注意,一丁点~~~~~!!!!!!

网友B:
发表于 2007-9-13 07:15
上一丁点~~~注意,一丁点~~~~~!!!!!!

网友C:
要上胶水的。不用太多的!

网友D:
呵呵,上点应该稳当点,就是怕换起麻烦,毕竟这个东东每摔必换,所以俺就偷懒了,可能每次都还没有等螺丝松就该换横轴了 所以目前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的

网友E:
适当就好了,别上太多!

网友F:
上不上无所谓啦

网友G:
不上的话,小心长时间高频率震动的射桨;
要上的话,小心别涂胶多了否则换横轴时拆不下来,够螺丝的一圈即可

网友H:
越少越好,能起作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