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自动驾驶需要实现哪些功能?

楼主(2007-09-13):
本人喜欢航模,有单片机DSP等的软件硬件设计能力,想做一个电动直升机的自动驾驶仪,征求一下大家的建议,电直自动驾驶需要实现哪些功能,下面是我能想到的,希望大家补充.

1.自动平衡
2.定高度飞行
3.悬停

网友:
直线和圆周航线等
够复杂的

网友:
自己不懂,顶顶,期待高技术神仙下凡

网友:
 还要有中国到日本的电子航线图

网友:
看看 你能做到哪步!!

1、飞机实现无人驾驶(即不需要人工操控遥控器 完全有程序处理)
2、飞机可定点起飞 定点降落
3、飞机可按规定完成一定的航线并返回或指定地点降落
4、飞机可在空中做指定动作(3D )

飞机装配条件

平衡仪  3个轴向的  陀螺仪(角速度)速度测量 加速度测量  高度仪  GPRS 定位  自动识别 系统(可识别地面的标志用于降落) 发射机 向地面的电脑传输数据进行监控

可以把电脑连接 遥控器 飞机发射连接电脑接受 进行计算后 发出指令给遥控器……

详细的情况可以查阅一下 各大学间进行的 无人驾驶比赛规则与录象

楼主:
啊,这方面想做的话,题目还是蛮多的

我准备从第一步做起,先做平衡仪。
市面上的红外线平衡仪我觉得原理不难,我从DIY这个开始。

楼主:
红外线平衡仪项目进展

自从16号开始,我自己的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
现在已经能用单片机控制舵机转动了,单片机接收接收机舵机控制信号的电路在调试中。
今天收到了邮购的红外线传感器,接下来几天就是调理它了,到目前进行的还算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