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高54084-07L要怎样配电池?

楼主(2007-09-13):
我用飞高54084-07L跑船,要怎样配电池才好呢?

54084-07L的官方参数:
Max Amps:88A,
Resistence: 0.0059
RPM/V: 3511
IO(A): 5.0

我已经在用Li-Po 11.1V 8000mAh了,3S2P。换4S4P 14.8V 16000mAh可以吗?

楼主:
补充一下,我在用S&T 的AirMaster 125B电调

网友A:
要看你的船和电池放电能力
楼主跑什么船?什么电啊?4P可以到16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船和电池放电能力
楼主跑什么船?什么电啊?4P可以到16000MAH

跑Mini Mogli GT, Mono船,下面这个介绍的:
http://www.rcmk.com/main.php?pg_ctrl=3product&gm_code=010100&depth=3&gm_sn=0101000011

Lipo 4100mAh的电池,4P就是16000mAH

网友:
够了 88a /4=22a  电池容量4400mah 放电5c就差不多了,这是理论数据,,实际上10c就足够了!  当然,越高也越贵!这么大的容量电池,能玩的时间也越长啊!

网友:
小刚炮
4P会不会太重?电流是绝对够用,但要控制好,太大会烧电机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