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铣床

楼主(2007-09-13):
想买铣床做  直机
请大家推荐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随便弄个好钻床加个工作台就行了。这样组合比专门的铣床便宜不少。

楼主:
想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  上那种好
我是做直机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  上那种好
我是做直机用的

计划每天做多少个直机 ,量大就用大鸡

网友A:
 估计是自己做来玩的吧。
如果批量生产,那一个铣床哪里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自己做来玩的吧。
如果批量生产,那一个铣床哪里够呢.....

推荐这个“村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这个“村姑”。

村姑推比胸大,自己揾番鬼妹  ,够胸大

网友:
喂a-7-0兄你犯错误被革职了,我倒成了“高级会员”了,嘿嘿!

楼主:
随便做来玩完
主要是做  飓风 50 油机
和 450电直的配件
或则自己做一架 飞机的可以
我想这样成本会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