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给我们的是什么~~~~(缺点)

楼主(2007-09-13):
2.4G听起来是很新的数码技术等等~~~~
但是,实际应用的2.4G其实是垃圾.
早段时间已经有传闻,说车比赛,3个2.4G都会干扰.
最后经过大量收集消息,最后得到下面结论:
电动飞机 ___小3D,室内机 可以用任何的2.4G设备,但是滑翔机或者是导风扇飞机,甚至背推的飞机都不要用,要用只能用JR的双天线版本.
油动飞机,除了双天线版本接收机,基本上你就不要考虑了.
车____建议不要用
船____像真的或者帆船可以考虑,其他的,哪怕是A5改无刷都不能用
原因很简单,就是2.4G在高速时候的多谱勒效应会干扰其接收,详细原因不明,请高手出来解释1下.
单天线版本的接收机在50KM左右速度就开始大量丢失数据.
双天线版本目前没有速度兼容报告.
50KM的速度大概速度是多少??大概40练习机中油门飞航线的速度.

技术是进步的,但是物理特性是必然的.
以前小灵通在车上会掉线也是这个道理.GSM手机不会的 原因就是频率低很多,900M而已.
双天线,不是说接收机上面的2根小天线,而是有2个接收头,4根小天线的版本,目前只见JR有类似的设计.

网友:
这样说2.4G只能用来飞直升机了

网友:
直升机估计也够强

网友:
2.4G真这么吸引人吗,我感觉只要不同频,失控,没必要搞2,4的,不过2,4应该是以后发展的趋势

网友:
不要一棍子打死它,无线系统都要干扰,要看在什么环境下使用了。
2.4G就想我们使用的35MHz、40MHz、41MHz、72MHz、75MHz的遥控系统一样,只是调制频段不同而已,2.4G由于国际电联(FCC)要求不同(开放的频段),所以其调整方式(码分即CDMA)不同罢了,但在这个频段里,无线上网、扩频微波、甚至微波炉等等都在这个频段,干扰势必很多,要看你使用的环境里有没有人用这些系统。
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试验,在有人用无线上网的地方,打开微波炉加热,你看看结果会怎样。
如果有人认为2.4G的出现给他们带来的商机而刻意炒作,把它吹的“天花乱坠”,就是另当别论。

网友:
2。4 还没有试过  从其吹水的东西来来 无非就是 快 一个字

其他什么抗干扰啊 什么的 我并不看好!

网友:
3G好像移动速度也不能超过200公里,看来想用2.4G玩涡喷的也算了吧

网友:
好,兼听则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听起来是很新的数码技术等等~~~~
但是,实际应用的2.4G其实是垃圾.
早段时间已经有传闻,说车比赛,3个2.4G都会干扰.
最后经过大量收集消息,最后得到下面结论:
电动飞机 ___小3D,室内机 可以用任何的2.4G设 ...

有传闻,说车比赛,3个2.4G都会干扰,那只能说明那种模型车的2.4G没有做到家,并不能否定2.4G技术的先进性与发展潜力.
滑翔机或者是导风扇飞机,甚至背推的飞机都不能用2.4G的结论是与实际和理论都不符的.
所谓2.4G在高速时候的多谱勒效应只会在发射距离的最末端临界点才有所表现,这与800兆到900兆移动通信的表现是近似的.....

网友:
哈哈,办法总比问题多,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难道是,太阳黑子放射量过大,干扰到你?记得说过,2.4G的里面的编码是唯一的,

网友:
小灵通掉线可是频繁切换基站造成的

网友:
没意思,PCM足够了

网友:
什么G的以后再说,现在用的好好的干吗要换

网友:
新鲜的东西,总得让有米之人去试试,等降价了,我才会去拣!

网友:
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