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大菜寻求帮助.

楼主(2007-09-13):
从来没有飞过,前段时间搞了个凤凰模拟器,没事情就练e330l.飞到随便飞都不炸,那里起来翻个跟头就那里降落的程度(吊机不会)然后网上买了个仓身的e330l,第一次飞,信心满满.一拉就起来了,结果在空中发现飞机老是向左倾斜,而且速度不够,感觉老是要失速进入螺旋的状态,飞了一圈.(差点飞到大马路上去)然后拉回来的时候撞到电线杆 .炸了

后面几次比较小心了(还是炸).发现飞机不管如何(在地上滑跑),或者在空中都会向左偏移(跑的是个弧线)...到底这个是咋回事啊??我已经调整过副翼了,(电机转,机身肯定朝反方向扭的)....... 老B当初和我说E330L仓身不好飞(不过那个时候已经买了),没有想到这样不好飞啊...

楼主:
刚刚不甘心,又下去飞.都拉起来了.

一阵风过来.奶奶的.硬深深给压了下来,机翼和机身解体

网友:
1+1的330吗?那个飞机的确不好飞,很容易失速。

建议做KT的330,绝对比这个好飞,而且炸了也不心疼。

网友:
那个飞机是不太好飞,我飞蓝宇的,每架都好飞。

楼主:
EPP的板机如何.......

先飞上去再说了.

网友:
楼主配置如何?

楼主:
配置应该没有问题..都是老B推荐的...

奇怪啊..为啥飞起来老是往左偏呢..............

楼主:
电机是gs的28-34...没有道理出问题的啊.

网友:
新手还是先飞练习机吧,找到感觉后再换机~~

网友:
先无动力试投一下,看飞机是否还左偏,如果仍左偏,你就要检查机翼\副翼\平尾\垂尾\飞机重心等问题,直到解决.
再开动力试飞应该就不会左偏了,除非左拉过度.
解决易失速问题,你可以换小直径大螺距的桨,飞时尽量保持一定的速度飞,就不那么容易失速了.
我不主张楼主立马就换机,干嘛不先把这个飞好就急着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