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舵机机械手,大家给个方案哦 多谢

楼主(2007-09-13):
http://bbs.5imx.com/5imx/viewthread.php?tid=185495
在机器人栏目里面没人问津,只有帖这儿了  ,急需解决,麻烦大家给个方案哦 多谢
恳请版主不要转移帖子   因为机器人栏目里的人太少了     再者也和舵机相关:loveliness:

网友:
伙计 问的详细点好吗!

伙计 问的详细点好吗!  不是没人理,这问题问的太深遂了.....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这是我初步试制的一部分   要请教大家的是他的 前端夹持部分

网友:
去专门的机器人论坛吧。这里玩机器人的不多!

网友:
这个只能动90度阿,机械臂应该动160度才差不多

楼主:
有190度的

网友:
看看我想的这两套方案可行吗???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太谢谢了!!!!

网友:
小心烧舵机!!!你这种方案都没有限位的,舵机顶死后,烧舵机就很正常了。

网友B:
做机械手特别是夹持机构,一般的舵机力矩太小,容易烧掉,还是想想起他办法;
电视上的机器人大赛,都只是表演一下动作,不需要太大的力矩,要做点像楼上那种机械手,还是要用其他办法作,比如减速电机改制大力矩舵机等等;
对了,俺在97年看到过用大力矩舵机带动小油缸的机械手,油路中有部分空气,不至于把舵机卡死,比较巧妙,而且机械手上只有几根笔式油缸很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机械手特别是夹持机构,一般的舵机力矩太小,容易烧掉,还是想想起他办法;
电视上的机器人大赛,都只是表演一下动作,不需要太大的力矩,要做点像楼上那种机械手,还是要用其他办法作,比如减速电机改制大力 ...

能给点相关资料么?我很需要你说的这个的介绍,谢谢

网友:
联系我 QQ 42168068
我做机器人的

网友:
去专门的机器人论坛吧
http://www.robotdiy.com/

网友:
搞机器人的哦.

网友:
很早之前的照片,不记得哪找来的了

网友:
太高深了,只能望洋兴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