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400-F Pro,SJM 400 V2和SJM 40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13):
请问各位,SJM 400-F Pro,SJM 400 V2和SJM 40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V1:
V2:
pro:

网友A:
V2比V2:旋翼头结构改简练粗壮、取消熄火降落、降低尾管高度、改变舵机安装位置、金属件改为香槟金。。。。
pro比V2:旋翼头更粗壮、倾斜盘改大、倾斜盘定位轨改为摇臂、尾推改为双腿、玻璃纤维改为碳纤维、金属件比例最大幅度降低、纤维的比例增大。。。。。

网友B:
区别是 。。。
实在要买就买PRO吧

楼主:
谢谢解答!pro的金属件少吗?那性能不降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