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个牌子的舵机可以同用于驱动688的斜盘吗?

楼主(2007-09-13):
我的688的斜盘以前用的是power pro sg90 9克舵机三个驱动。可有一个有点不好用了,现在有688厂产的舵机,请问能换上共同驱动斜盘吗?

网友:
你必须保证2个牌子的舵机的性能指标完全一样
不然还是再买个SG90吧

网友:
行程量可能会不一样呢,既然用了调好在飞

网友:
最好保持三个舵机的一致性,否则会有麻烦呦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用

网友A:
我也想买架688机玩,楼主是在那儿买的?

网友:
装上试试看动作协调不差别大不

网友:
大部分都是可以用的,但要调节,有时候还比较麻烦,只要保证斜盘在加油的整个行程中基本平的上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架688机玩,楼主是在那儿买的?

网上买的,你在深圳也有。

网友:
要调整连杆,很麻烦的!

网友:
网站给个连接好么?深圳这边我没那么多时间去找,有时网上买还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