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支持一CALL的电调?

楼主(2007-09-13):
市面上见到的都是支持2CALL和3CALL的电调,那里有支持一CALL的电调?

网友A:
电调3CALL都可用.

一CALL应该没问题把.

网友B:
想要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干吗?

要来做200G左右的飞机

网友:
哈哈,要做200g的不难,如果用1S的动力就跟不上了,用8A的电调+400~600ma2S的就很轻,动力也不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CALL应该没问题把.

这个不行吧?微舵要5V驱动啊........接收机也是

网友:
1只电池没有市场.

哈哈哈,最少两只.

网友C:
拜托,是cell好不好,1cell造成里面某些元件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
电调2-3V工作是没有问题的。用升压芯片让单片机系统电压升到5V是很容易的。
但要供给舵机就难了,一般的升压器会搞不定的。MOSFET只要删极电压足够,MOSFET就可以在很低的电压下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托,是cell好不好,1cell造成里面某些元件供电电压不足

對,還這麽多人一起call~~~:loveliness:

网友:
是大家的不对嘛。
明明CELL还一起CALL。。

网友:
看看shop34879744.taobao.com,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