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 K E 的G2电池保姆正式赋役了。。。

楼主(2007-09-14):
经过了十分钟的连线,我的A K E 的G2电池保姆正式赋役了!!!
借一张图:

楼主:
签单介绍:锂电保姆,该产品是DN Power G2系列专业锂电池充电器的附属产品,它能够将DN Power G2系列充电器的1个3串充电接口扩展为6个,从而允许最多同时接入6组3串锂电池,并自动完成对接入锂电池的全自动充电。

(今天相机没有带回家所以借图片了哈!)

刚刚挂了4组3S,就看效果了哈!晚安!明早见!

网友:
如果4组一起挂了.........楼主要痛死............

我是从来不信这些跳转的东西的,哈哈哈,思想比较陈旧哈

网友:
接上这个保姆同时充几个?

怎么辨别那个充好哪个没充好?

网友:
哈哈,我也用一段时间了,很方便。
一次只能充一组,充好一组再接着充下一组,是G2控制充电过程,保姆只负责切换。

网友:
G2要累死了哈哈

网友:
这个能冲7.2V和14.4V的锂电吗?

网友:
G2累点不要紧,关键是人可以不累了。

网友:
便宜点就好

网友:
价钱再降一点,销量应该可观

网友:
没必要用这个,充电的速度还是一样的,只是不用人工换电池而已。我用过另外的切换器,现在换了好的充电器,一次充两块3S电池,45分钟完成。

楼主:
当你有6-7节电池又只有一个G2的时候你就晓得充电的痛苦了,当然你不上班的话也也方便,我只有晚上有时间充电又不想起夜就用它了,很是方便,在这里向大家推举哈!我算是吃螃蟹的了哈!味道不错!

网友:
准备购入!

网友:
等待降价中......

网友:
上个内部图片吧

网友:
这么实用方便的东东怎么没有卖的?

网友:
我已经有了,用了一个月了,感觉充电轻松很多,省得竖着耳朵听

网友A:
还需要这么麻烦吗?我的3个3S电池就是并联起来充的。
只要电池的性能相近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充了。
等我的电池增加到6个,6个并联一起充,也很方便。并联起来充也有好处,就是平均到每节电池的电流不大,相当于慢充。这样可以相对延长电池寿命。
只不过充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1、充电时电压要保持一致,否则会造成部分电池在充电,部分电池在放电的问题。我是在电池都飞完了一次后统一充的。开始10分钟用小电流充(例如0.5C),这样可以防止电压不一致导致某组电池充电电流太大。然后用大电流充。
2.、并联充满后,再分别对每个电池进行单独补冲,充到满为止。这个过程其实时间很短,但是能保证每个电池真正充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这么麻烦吗?我的3个3S电池就是并联起来充的。
只要电池的性能相近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充了。
等我的电池增加到6个,6个并联一起充,也很方便。并联起来充也有好处,就是平均到每节电池的电流不大,相当于 ...

你这办法,我怎么感觉比一块一块冲还要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办法,我怎么感觉比一块一块冲还要麻烦

其实我说的那两个注意步骤是可以省略的,直接并联充电就可以了,所以也就一个步骤而已,很方便的。
我用的dn g2充电器,最重要的是不用再每次充完要听那烦人的“嘀嘀”声。我LP最讨厌这种声音了。
如果你只有3组电池,体验不了这种方法的好处,但是当你的电池有10组时,就知道很省事了。
对于上班一族是很方便的,早上插上电,下午下班就可以爽飞了。如果你一组一组充,白天就很难充10组电池了,只有等到晚上一节一节地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