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AMA原配0851充电器的朋友,进来坐坐!!

楼主(2007-09-14):
我的LAMA原配充电器0851每次电池都准确截止电压在4.25V,在很多文章都提到不要过4.20V.是否对电池真正过充,实在不好说,但新新的电池循环20次后就大肚子了,...厂家的这种做法太不认可了,非常失望...太不负责任了,说明书上也没正确使用LIPO电池的警告.... 厂家...还不如我30元自己做的真正平衡冲,里面还有单片机...
牢骚发完,0851调节好了还是可以继续用:)但,...
新电池,电压平衡的电池还是可以用的...
各单片电压不平衡的电池或有小肚子就别用了,加快电池的死亡率.....这充电器没有平衡模块...
下面切入正题,如何做呢,拆开0851,接上电源,不接电池,用万能表测下图位置的电压...
电路板背面...
C12那位置为负(万能表黑色线)...小心通电是别碰到其它脚导致短路,小心注意...
我的原厂出来是12.85V,除以3是4.288888,但每次电池都准确截止电压在4.25,
调节正面如下图绿色的点位器,记得拔掉电源,!!!!如果高于12.5顺时针转,低于12逆时针转动,转的幅度小,微调吧...

再通电测下电压,校正在12.5V,少了再断电调,多了调微调回去一点...,我的是在12.54V,才能保证每节都截止电压在4.15V,测试过好几次了,电压都准....
OK!祝大家充电愉快,我说的比较啰嗦!!
在此感谢nnn_ooo_111 的指导!!!

楼主:
充电器可以给3S充电,所以测出来是12.XXV总电压.记得除以3,单片大概有0.03V的误差...
冲完电记得量下各单片电池的电压,4.15V为最理想电压...,多了少了再继续校正:)
如果我说的有误,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东西要是这么用的话 两个电池间的电阻如果不同分压会有很大的差别 尤其 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大肚子电池 内阻差别十分大  各电池的分压也有很大的差别 很危险!!

网友:
不错,我的也是在4.25v截止,暂时不想动,单体误差在0.005~0.01v之间

网友:
还是橘子动手能力强~ 呵呵

网友:
我测了一下在4.19-4.21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