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650再提个问题

楼主(2007-09-15):
请问各位大大9650都用多少电压工作??
相对应的401延迟设置是多少?

网友A:
工作电压4.8V(0.14秒/60度),6.0V(0.11秒/60度)都可以.
延迟一般为0,

网友:
5V,6V皆可,
0延时

网友:
我用6V,延迟开到50

网友:
9650开什么延迟啊,完全没必要的,新的9650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用外孔,GY401的行程减小到60-80最好,这样速度就快了

网友:
延时是0 电压没关系 呵呵 电不死你

网友:
我的是4.8V!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4.8V(0.14秒/60度),6.0V(0.11秒/60度)都可以.
延迟一般为0,

版主出来说太好了,我就有点不明白,我用4.8V,那速度是不是慢了些?延迟难道可以设定成0?延迟似乎就是为了校正响应速度的阿?0.14秒难道不用设定延迟?版主最好能把各种尾舵和401配合的设定总结一下,然后置顶,这里总有人问,什么说法都有,我都晕了。先谢过了。 :)

网友:
 数字舵机不用开延时的啦

网友:
数字舵机不用开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