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盈的BEC可以搭配9254不?需要降压线不?

楼主(2007-09-15):
用好盈的BEC可以搭配9254不?我测量后5v输出电压为5。26v,但9254工作电压为4。8v,不知道需要降压线不?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的?

网友A:
不需要了,5.26要比4.8的速度快,而且不会烧舵机

楼主:
但9254不是只能工作在4。8v下的嘛?

网友B:
最好加一个吧,就几十块.我的9254也是用了好盈bec后烧了的.

楼主:
哪里有卖4。8v的降压线的啊?

网友C:
应不用他用的BEC是 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