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的朋友也替我报个价

楼主(2007-09-15):
长度60+-02.
外径16+-0.2
内径10+-0.2
量:1000件
材质:要求不严格,Fe
去毛刺
需多少费用(含材料/税等一切费用)

网友:
广东顺德的  包料¥2.10  不包其他

网友:
现成的管子就有的哈

网友A:
我也是搞机加工的。有线切割。割这个最好了。呵呵呵
你这是什么材料的呀

楼主:
万分感谢诸位老兄的回复
不过我说错了一个尺寸 ,幸亏不是在加工,现更正
内径10.3+-0.2
还有请诸位给指点一下,这个管都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效率?
比如,16*3的园管怎样以快捷的方式截断成长度60+-02的短管?内孔倒是可以直接以10.3的钻头由10.0扩成。关键在于提高效率,否则就无利润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是做车床加工的  加工什么东西找我啊

网友D:
内孔光洁度如果需要非常高的话!那价格就有点贵``如果内孔`不需要光洁度`就比较便宜``
一起1000块钱``左右的样子吧`这个价格是普通钢件的价格``如特殊钢材``价格另外谈`
如果是铝件``价格还得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搞机加工的。有线切割。割这个最好了。呵呵呵
你这是什么材料的呀

割这个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车床加工的  加工什么东西找我啊

找个学徒用我的CM615加工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孔光洁度如果需要非常高的话!那价格就有点贵``如果内孔`不需要光洁度`就比较便宜``
一起1000块钱``左右的样子吧`这个价格是普通钢件的价格``如特殊钢材``价格另外谈`
如果是铝件``价格 ...

没有虚报价格啊
我核算的大概也是这样

几天不能上,今天都看到了,爽。

现在感到仪表床夹头的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