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第一架KT装好了,上天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大 ...
终于把第一架KT装好了,上天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7-09-15):
总重达到了390多g。。。。看来热熔胶用得太多了。。。
相机没在身边,暂时是没有办法上照片了,还请大家见谅
上天之前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现在在家里,我一手拿着KT机直立,另一手拿控推油门,在基本感觉不到机机重量的时候,打升降舵,方向舵,都明显感觉飞机有俯仰和水平扭转的趋势,但是唯独打副翼的时候,和螺旋桨相反转向还好,如果和螺旋桨相同方向,感觉即使副翼打到头,飞机扭转的力量也很小,不知道这是我组装的问题,还是副翼打开的极限角度做得太小的缘故呢?
担心一上天,飞机就扭转到打副翼也修正不过来的角度,咱后炸掉。。。。5555。。。。

网友A:
期待高手回答,学习了……

网友B:
如果不是吊机.
没有飞行速度, 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这样啊,谢谢小布丁
决定了,电池正在充电,充好下午去上天验证一下,即使炸了我也认了。。。 :loveliness:

网友C:
1.新手的话最好不要一开始就玩这个
2.机机太重了,飞行速度相当会高些,也是一个考验
3.拉力看起来足够了,副翼打右舵如果机机没有反扭最好不过了
4.切记舵面的方向要正确,并且保持最好的平行状态,地面起飞的话尽量让它中油门滑跑远一些(如15米以上),有一定速度后打小量升舵起飞(切记不要大舵量,如果飞行场地够宽的话即使起飞慢也没关系,)手上起飞的要打在中油门以上按45度角飞出去(有一定的偏航都可以微量打舵修正),到一定高度后再练手!
最后祝你好运!GOOD LUCK!

楼主:
谢谢wongs!我的飞机完整地回来啦~~~~哈哈~~~~~~
应该不算是新手了,原来也飞过,不过是第一次飞电动的 。
刚才又重新秤了一下,总重376g,也不算轻,飞起来确实有些快。
现在我用手拿着模拟吊机的情况下,副翼打右舵没有反扭,但是副翼在中立位置的时候,飞机有向副翼打左舵方向扭转的趋势,不知道算不算是正常现象,上天之后副翼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控制飞机的姿态。
飞机虽然完整地回来了,但是电池却出问题了
我用的A2212KV1000电机带1060的桨,18A电调,3S15C1000MAH电池,我的飞行场地有些特殊,是一块大约100m*90m的,周围是一圈高层建筑的空地(我是不是太疯狂了。。。),风比较乱,而且也有些大,所以上天之后我一直是全油门在飞,结果不到5分钟,电池就没电了,降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天。。。3片电芯有1片的电压只有2.xx了,基本全新的一块电池就这么挂掉了。。。哭啊。。。。
原来飞油动的,起飞之后基本都是全油门在飞,不知道这样飞电动的是否正确,是不是为了减小一些电池的放电电流,应该在拉力足够的情况下,收小一些油门呢?不是很懂了。。。
还是请高手帮忙吧

网友D:
用1047桨,而且不要全油门吧,平飞就半油以下OK了.就算吊机,半油门过一点也应该能吊.

楼主:
手头还真没有1047的桨,如果换成9050的呢?会不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