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完后发现两边的副翼的钢丝都弯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16):
飞完后发现两边的副翼的钢丝都弯了,这是怎么回事?还第一次遇见这个情况,大概像这样弯的...

网友A:
副翼钢丝硬度太差了吧!

网友B:
离心力太大了,钢丝强度与钢性不好

网友C:
没试过这样

网友D:
2片副翼保证水平下如果弯了,那就是太软了

网友E:
是什么飞机?

网友F:
会不会是机子的共振太厉害?

网友G:
弯得太有个性了吧?

网友H:
是不是没勃起

网友I:
什么机机啊 那么恐怖

网友J:
是不是转速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