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前三点的练习机前轮转向如何安装?

楼主(2007-09-16):
如题。我知道方向舵和前轮转向是联动的。但是方向舵机在后面较高的位置上,而前轮转向摇臂在前面较低的位置上,拉杆无法直接相连,如何安装啊?哪位有相关的图片让小弟看一眼?就一眼!

网友A:
可以用Y线再连个舵机,如果不用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Y线再连个舵机,如果不用连杆

没有多余的舵机啊,如果用连杆,如何安装?

楼主:
玩油机的朋友帮个忙啊?

网友B:
有斜孔直接连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斜孔直接连接的啊

对,在底板打个斜控用推拉杆与方向舵舵机连接,不过最好是用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