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400电机冒烟

楼主(2007-09-17):
OK400
电机
与WK-WST-30A电调连接,连线接反,OK400电机冒烟,赶紧断电,重新连线,电机正转,一切正常。
请教,电机与电调如何连线才是正确的?

网友A:
连接线不是都有颜色区分的嘛!

网友B:
是哦 颜色不一样啊 红色正极

网友C:
OK400是无刷啊?????????
和电调的3根线随便怎么接也不会算电气意义上的接错啊
最多电机运转方向错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