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桨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2007-09-17):
我是新手,菜鸟,对船一窍不通。

周末拿了3个桨去试船。具体尺寸忘记了,回去量一下,就叫大中小,其实直径也就差个3,4mm,肉眼看感觉差不多,也就稍微觉得大点。
1.小桨,怎么推油门都不起划,最大油门的时候船一蹿一蹿的还以为电调坏了。
2.中桨,油门刚过一半(大约3/5,或者3/4),一下就起划了,速度一下就上去了,全速的时候不打方向也有些微的跳,不过速度那是相当的快,感觉在水面飞一样。
3.大桨,全油门时船头高太,怎么都不起划,后来发现全油门再猛收一点,再推,船就起划了,不过3次只能控制好2次,转弯的时候经常又“沉下去”。

桨的大小对船来说差别这么大吗?难道大家也都是用不同的桨来测试?

带了4块电池(11.1V,2200ma,15C锂电),玩得很爽,不过第4块电池玩到一半的时候,船突然失控,全速45度冲岸,油门,方向失灵,撞后停下,遥控都不起作用,捞起来后发现船壳裂了,船内进水(应该是裂前进的,不多,导致失控),回家后电吹风吹干,电子设备都正常,把船用AB胶粘好,感觉似乎是软轴进水,因为头几块电池都有进水,不多,用布吸干,接着玩。 教训,没有给电子设备作防水。:(

网友:
 ....是!  不但只大與小出現不同,還有槳的形態及Pitch(鑼距)也使航行出現不同的狀況,更可能使你的電調出現清煙一柳的偉大景觀呢!

网友:
桨的大小不仅要跟船的重量结合,还要跟电机结合起来衡量大小的!

网友:
通常条船都是带一堆桨和功率分析器去试的,先调姿态 再调效率~

网友:
就跟踩自行车一个理,车轮合适踩着才会快

楼主:
玩船也是很开心,很休闲,很放松。不像玩电直,在空中一直都很紧张,不能走神。不过玩船最怕翻,我都是一个人去,翻了我可不敢下水,而且场地也比电直难找。所以各有优缺点。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什么船呢,玩玩就裂了?

网友:
直径与功率是五次方之比,三十的桨多几毫米增加的功率就够吓人的了

网友:
  换言之,在可能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小桨,,,大螺距?

网友B:
现在桨标的是螺距比,螺距比如果不变,增加直径实际上螺距也增加了。
增大螺距和增大直径都会增加功率消耗
有时过大的螺距反而造成难起滑,螺距增加很多但速度提高并不多,电流也会很大,效率不高,个人看法跑直线极速选大螺距好些
不增加螺距而增加直径会增加推力,不过转速上不去的话太大的推力也没用,加速好但直线速度不好,要灵活躲避而能撞沉别人就选中等螺距而直径偏大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什么船呢,玩玩就裂了?

成品的玻璃钢船,全速45度撞在岸边的石头上了,如果正撞,可能要粉碎了。时速〉40km/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桨标的是螺距比,螺距比如果不变,增加直径实际上螺距也增加了。
增大螺距和增大直径都会增加功率消耗
有时过大的螺距反而造成难起滑,螺距增加很多但速度提高并不多,电流也会很大,效率不高,个人看法跑 ...

我后来又测试了一次,相同的塑料桨和铝桨也不同,感觉塑料的更容易起滑。学问太大,我只是玩玩,也不用追求急速,速度太快感觉控制不住,也容易翻。比我的越野车速度快。(田宫DF02)

网友(2007-11-22):
电船装好了。。基本是不 用怕的。。除非玩的没有电了。。。
油船。。我的V船。。不会死火。。。。除非没有油。。。。。
主要是调好船。。基本不用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桨标的是螺距比,螺距比如果不变,增加直径实际上螺距也增加了。
增大螺距和增大直径都会增加功率消耗
有时过大的螺距反而造成难起滑,螺距增加很多但速度提高并不多,电流也会很大,效率不高,个人看法跑 ...

水爬哥潜水一排版,厉害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