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速双浆,高速不双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17):
如题,低速双浆,高速不双桨搞不明白...才发现的问题,以前都是低速看看没双桨就OK,后来发现声音不对,还带有震动.....

网友A:
1.槳變形
2.槳夾橫軸虛位.(O型圈磨損或是橫軸軸承磨損)
3.球頭虛位
從這三種下去找
確定無虛位則考慮換槳看看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B:
估计悬翼头里面的问题!

网友C:
看下混控臂轴承螺丝那是否松动,浆是否变形,如果是木浆更容易这样
主要检查个个部分的间隙,悬翼头上关键部分有一点点间隙都有可能照成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D:
检查球头连杆A和B.看有无虚位.

网友E:
首先明白一点,双浆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样就好办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去按指示检查检查

网友F:
没看别人飞过,不知道双到什么程度才算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