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轮玩玩乐

楼主(2007-09-17):
二手C0618仪表车床除了最小的走刀挂轮之外,其它大都挂轮不全,想打牙斋,干瞪眼
找到几个模数1 齿轮,才十元不到,也能凑合凑合16种螺距,爽得石头都开了花
齿数分别是:25、40、48、75。
四个挂轮经搭配,可以加工的螺距有16种,4种为标配螺距,12种为非标配螺距,对小机械杂耍玩者最合适,但用来修配标准螺纹仍然不足。
0.416...
0.5
0.6
0.78125
0.8
0.9375
0.96
1.25
1.8
2.4
2.34375
2.8125
2.88
3.75
4.5
5.4

一、丝杆转速与工件转速之比称为速比或传动比,所以得出车削螺纹时交换齿轮的计算公式:

u=n
/n=p/p=a/b*c/d

式中 n------丝杆转速,r/min
          n
  ------  工件转速,r/min
          p
  ------  工件螺距,mm
          p
  ------  丝杆螺距,mm
          a
c ------  主动轮齿数;
d ------  从动轮齿数;
          u        ------
传动比。
二、或简单点的文字公式:

所有主动齿轮齿数的乘积除以所有被动齿轮齿数的乘积,得出传动比再乘以车床丝杆螺距就得出工件螺距。
三、例如: C0618仪表车床找到25、40、48、75齿共四个齿轮,已知该机主轴上第一个主动齿轮28齿;星轮轴上的从动齿轮56齿;

    丝杆螺距为3毫米。试用40和48齿验算看可以车削工件螺距为多少?
代入前式:
         a    c        28(主)    40(主)
    P工= --× --×p丝 =-------- × -------×3(丝杆螺距)=1.25(毫米)
         b    d        56(从)    48(从)
四、安装:星轮输出轴头装40齿,挂轮架轴装介轮75齿,丝杆输入轴头装48齿。本例挂轮可以组成4对复式轮系和12对单式轮系。

    为便于齿轮间连接,单式轮系一般都必须加个搭桥的介轮(也叫过渡轮、中间轮、换向轮、过桥轮等),介轮在传动轮系中只
    改变丝杆的运转方向,对传动比没有影响。

楼主:
下面以这个齿轮为鸟出头给大家打一下

1齿轮模数1,齿数25

2做个套芯

3车平端面

4-1打中心车外圆

4-2钻扩孔

5掏合内孔

6夹上台钳

楼主:
7以钻代铣

8-1测量尺寸

8-2轴心外形

9过盈压入

10刚好到位

11-1一刀多用

楼主:
11切合长度

12-1以钻代锉

12-2旋转锉槽

13锉出R槽

14手工修槽

15平稳扩宽

楼主:
16键套检查

17如此相配

18四个齿轮

19搭在机上

20另一面猫

21这样挂的

玩完

网友A:
孕妇老大,为什么要铣个平面呢?这个没看懂

楼主:
齿轮孔上原来有个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孕妇老大,为什么要铣个平面呢?这个没看懂

网友:
孕妇出手,不是一般

网友:
手艺高超,模数1 齿轮要比模数0.8 的齿轮好找多了

网友:
挂轮也自己弄啊,云浮强啊!!

网友B:
请问云浮老大,你那挂轮搭配出来的锣距是怎样算出来的啊?

网友:
示范教材!

网友:
齿轮的做工好漂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云浮老大,你那挂轮搭配出来的锣距是怎样算出来的啊?

见一楼,已补酒

网友C:
好手工 :loveliness:

网友D:
老大去哪里找到这些齿轮呀!

网友B:
原帖由
云浮
于 2007-9-22 00:53 发表
见一楼,已补酒
哈哈....是个好贴.

网友E(2007-12-06):
超级教学帖

网友F(2012-12-01):
真滴不一般啊。。。

网友G:
你强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