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E一尾巴会抖的问题!!

楼主(2007-09-17):
上次炸机之后,更换完三轴之后试飞发现尾巴会不时的抖动。我尾巴用的是401+HS56以前一直锁尾锁的很好。重新调整中立点,问题依然存在。非常郁闷!之后飞了两次都是这样也没在调。后来偶然一次发现电机转动有些不顺,于是拆开电机(430L)用手转动发现转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很涩。拆开电机发现一个轴承坏了,更换电机两头的轴承,问题解决。呵呵!!

网友:
没试过电机的轴承也坏了

网友:
我的SE也经常一抖一抖的.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我60#今天也抖了,各个舵机随机抽动   现在可没有松动的地方了

网友:
原来是转速不稳,学习了

网友:
我刚换了一个A.K.E的3500KV的无刷马达,昨天飞时也发现尾部偶尔抖一下,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其实抖的原因很多,我也遇到过尾巴\斜盘舵机抖动的情况,而引起抖动的原因居然是尾舵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不一定是某一种固定的原因

网友:
看来抖的原因有N种

网友:
我抖过一次,把尾舵行程调小,延时调大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60#今天也抖了,各个舵机随机抽动   现在可没有松动的地方了

检查一下接发晶体的插座部分是否发黑了?我以前的0701就有时也有这种状况,后来处理后就再没有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