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内六角螺丝问题

楼主(2007-09-17):
我的黑鹰500大桨夹那里的两个2.5MM内六角螺丝滑丝了!!!现在没办法把它弄下来,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了

网友A:
钻掉,然后从新攻丝~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

楼主:
就是留在飞机上拆不下来,要怎么拆下来啊

网友:
换英制的内六角试一下
英制的要稍微大一点的,看能不能弄下来

网友:
是固定大桨的那个螺丝吗?2.5MM的大螺丝你都能滑,你真行。
用沙轮机把螺母打掉吧,小心点。对黑鹰500不了解,不知道螺母是不是沉到孔里的,若也是沉到孔里的只能把螺丝钻掉了。估计会钻到大桨夹,尽量小心点。

网友:
用尖嘴钳磨细夹住两头螺丝拧下来

网友:
固定大桨的螺丝吗 ?可以把螺丝帽 弄掉

网友:
苦哦!我也碰见类似的

网友:
这很难的...要不换成菲耐克斯的或688的浆夹就没这问题了.

等高手来解决了.
帮顶.

网友:
一般只能一个内六角滑丝.(如果你有办法把两个内六角都拧滑丝的话,你自己就有办法拆下来)可以拆下刹车蘑菇头,(如果有的话)用螺丝拧进螺孔顶住横轴,固定不动,然后拆下那个好的内六角螺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掉,然后从新攻丝~

最佳办法,不一定要攻丝,选小一点的钻,只要能钻出一点孔深就可以,找一平口起子,磨出一定尖头,然后用力插入孔里并转动,一般都能取出,办法举一反三,自己琢磨

楼主:
以上都是高手们的方法,我手边有的工具只有六角匙和钳子了。。。。。滑丝的不是固定大桨的螺丝,是桨夹上的那两个,具体可以到商城里看看大桨夹那里,有两颗螺丝的,就是用2.5MM的六角匙滑丝了,转动不了

网友:
试试用电烙铁加热桨夹,然后再拧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