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翻的时候控怎么操作?

楼主(2007-09-17):
油门副翼等等怎么打?会翻的来说说啊!

网友A:
对头翻,对尾翻,侧翻打法都不一样.只有油门是一样的

网友B:
我今天才在練模擬器....
發現倒飛對頭懸停口訣:
大槳哪裡翹,遙杆往哪裡打

网友C:
哇..翻学问大了,别看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要学会用惯性,新手强行翻是不行的!!!

楼主:
讲讲吗!对头翻,对尾翻,侧翻打法都不一样.那就里面挑一个解释一下拉?

网友D:
口诀都出来了
我在模拟器里原地很快的翻,不打左右副翼马上翻回来
上真机这样翻会炸吗?

网友E:
不会炸,不过第一次翻,最好飞高点做,一般没问题

网友F:
我第一次翻完,腿手发抖,心跳加速,还好没给我冲动的惩罚

网友G:
翻了三次全惨炸,有点不敢了感觉和模拟器翻的不一样,学习学习!!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