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550的大A5-失控+断桨+断轴(6楼有内部图)

楼主(2007-09-17):
没找好日子 加上脆弱的玩具桨
失控
http://dv.ouou.com/play/v_38d7f3fd2a10b.html
断桨
http://dv.ouou.com/play/v_38d7f3fd2a115.html
断轴
http://dv.ouou.com/play/v_38d7f3fd2a124.html

网友:
有刷能这么快。不会吧。

你的是玩具船吗。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550?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有刷550?不可能吧?用锂电池了?
这么快。。。不可思议啊。。。

网友:
你忽悠吧,接着忽悠

网友:
LZ喝酒还是船喝了酒?

楼主:
那就看看吧

那就看看吧
550我也不知是啥型号但玩具桨实在是不行,螺距太小,马达有力用不出,谁有螺距大一点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
玩具浆能跑成这样,真的不错
可以用O记的金属浆(胶浆太脆,比玩具浆更易坏)。另外这种万向节不是太好,用时要调好共心,不然震动会很大,加快万向节和轴系的磨损,还损失功率在上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池?多少伏?多大电流?

楼主:
开始装了4个锂锰感觉电流不够(电池放电有些弱,毕竟是二手货)就又并了4个才有的这效果的,风冷马达加水冷还没什么温度.

网友:
不错
不过起滑还是慢,如果连最容易起滑的玩具桨都有这问题,那么换同直径大螺距桨可能不能起滑了

网友A:
水爬兄,电脑修好啦!  据最新消息,你的无刷啥时下水?

网友:
  8节锂锰,,不重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爬兄,电脑修好啦!  据最新消息,你的无刷啥时下水?

有电机没船啊

网友:
那还不如弄条玩具虾改吧,据说台湾同胞改造那船的水平很高

网友:
玩具虾还不是要买吗? 1XX  黑虾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