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桨的大小和螺距应该如何同电机匹配?

楼主(2007-09-18):
  前段时间炸飞机炸怕了,想玩玩船,知道船和飞机一样螺旋桨的选择十分重要,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匹配。而且本人对无刷电机的型号尺寸一概是“一头雾水”,对桨的数据更是不用提了。所以想请教下各位! 如果谁有电机的型号或编号数据,或者桨的数据就更好了。谢谢了先!

网友:
炸怕了就玩车车吧,安全多了
船要翻水里呀

网友:
還要同船的大小有關。還要看用多少電池

网友:
 試在這裡找答案吧!

http://prestwich.ndirect.co.uk/octurapropellers.htm

网友:
楼上的看不起

楼主:
 这要外语博士才看得懂啊!

网友A:
估计没人这么大精力能搞到一份数据表出来。就像固定翼一样,不同规格的电机配不同的浆,适用与什么机型。这三者的搭配可谓千变万化,多数靠经验和调试得出合适的搭配。LZ还是按实际出发吧,比如说说大概想投入多少钱,或者对速度等有什么要求,这样人家跟好出主意。就好玩固定翼的,像你说想玩休闲,人家就会推荐玩塞斯纳,如果你说想玩技术,人家就会推荐玩F3A或3D机一样。当然上面只是一个比喻,我知道你想问的是动力系统的搭配,不过LZ最好还是想想想玩什么船,不同的船有不同的动力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人这么大精力能搞到一份数据表出来。就像固定翼一样,不同规格的电机配不同的浆,适用与什么机型。这三者的搭配可谓千变万化,多数靠经验和调试得出合适的搭配。LZ还是按实际出发吧,比如说说大概想投入多 ...

但固定翼飞机只要不影响发动机工作,桨大小只会影响飞机起飞距离长短和飞行的速度。虽然大家都说如何匹配要看用什么配置。可我就是不知道电机的尺寸代号,比如什么:2040、3648.......,桨有:...640、648...这些个数据都是指什么?我只知道电机分...130、270、280、380、540、550...等等!为何到了无刷上就要改用4位数了?

网友B:
电机前两位是指直径,后两位、是指长度吧
640指桨的螺距比直径的比为1.6  桨的直径为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前两位是指直径,后两位、是指长度吧
640指桨的螺距比直径的比为1.6  桨的直径为4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