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启动头材料有问题

楼主(2007-09-21):
600启动头材料有问题,飞了10个起落就磨光了,换个新的(还必须和轴一起买)又出现拔不出来的现象,换启动杆也一样.材料太软

网友A:
 不会吧,那么软?
有空过去看看.

网友B:
我们这边好几台600N有差不多100个起落啦,头回听说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
可能发动机有点紧,在富油状态启动的,不过的确比天子的材料软,大该不到45钢的硬度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启动机力太大了
我的SL30用的OS32 还没首飞 调机中已经被90启动机把启动头弄成N边形了

网友D:
启动头是否插到底
启动头和启动轴是否安装到位
拔不出来是否在安装时螺纹胶上的比较多了点
小弟的飞机飞了有将近200个起落
至今还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头一次听说~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启动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