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拓6SX或类似平衡充模块的兄弟请注意

楼主(2007-09-21):
此类充电模块不是分路充电,是平衡旁路充电,除有平衡插头要接外,还要有单独的充电电源线接到电池输出插头上,所以在同时充2块3S电池时,请一定要注意:
第一块电池和第二块电池的电池输出插头顺序不要弄错了!!!否则会造成局部短路!!!

我有一天刚睡醒就去充电,将第二块电池和第一块电池的平衡充插头顺序插到平衡模块上,再去接电池的电源插头到充电器上,没想一股很浓的烟冒出来,顿时把我给吓醒了,条件反射式拔掉插头,发现接头两个针已经融化,平衡模块的接线板的两根针也过热变形突了出来!
原因就是我把两电池插头的顺序弄反了。

网友:
需要制作专用的充电线呀,还是各路独立的6S充电器好用,推荐BC-6Pro
团购请到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6116

网友(2007-12-12):
不是很明白,能不能圖解?

我也有一個,怕出現這種狀况~

网友:
你做个充电接口线 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一块万用板 几个插座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