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装上浆就不转,脱下浆就转,大问题了

楼主(2007-09-22):
我用的是新西达的
电机
电调,最近一现象让我 ,电机装上浆通电后就咯咯的动而不转动,但脱下浆电机就呜呜声的转,电调重设了很多次也是如此,真不知什么原因,请教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呢?

网友A:
典型的偷懒

网友B:
应该进角有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最后退货了事.请高手解答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后来我把电机的线和电调的线焊到一起了
就没有这事了

网友E:
设备没有问题,是因为线的过载太小,光带电机时负载不大,带上浆后负载增加,电流加大,所以就................

网友F:
线没接好 鉴定完毕

网友G:
电池没电了?

网友H:
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I:
通電後用手幫助推一下..看轉不轉的起來

网友J:
换小点的桨试试,前两年我在用“铃铛”电机的时候试过用打过1047的桨死都不转,手拨也没用。后来用小过1047或1047的桨就可以了。你试下看可以不。

网友K:
晕。。。还有这样的事情。。。。
估计是哪根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L:
我也遇到过,反复推油门有时可以转.

网友M:
我也遇到过,也是小铃铛电机,开始飞的时候正常,有次炸机后(什么都没坏,就是JJ撞在电杆上了,是电机部位撞的),电机就发生同上的情况,在满电情况下,转速很满,拿掉浆后转速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拆了电机测量电机各相,没短路和断路,请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N:
电机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O:
电机或者电调有某根线有问题。18楼说的“测量电机各相,没短路和断路”是做不到的,因为三相互联,电阻又极小,断一相根本量不出来。
我手头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电调脱焊了一个MOS管,能转,但是低速转动不畅,焊好以后就OK了。

网友M:
gale 前辈,你说的MOS是功放管吗??或者叫驱动功率管???一般电机超载烧的就是这个管子吧??请赐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