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电源,再次讨论下隔离型DC-DC电路。

楼主(2007-09-22):
正好在一年前有人讨论过,但后面没有下文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经过电子变压器的改装试验,我发现电源部分做隔离型DC-DC电路比电子变压器改装更好些——就我现在的情况和手头上的元件而言。 我手头上有现成的18mm磁环,但是初、次极都该绕多少圈呢?用多粗的漆包线?有做成的人能讲讲吗?

网友A:
接强电的建议不要自己做,安全系数没保障……为了省那点钱丢了小命不值!
12V5A左右的电子变压器、直流输出的也不过30~50元/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强电的建议不要自己做,安全系数没保障……为了省那点钱丢了小命不值!
12V5A左右的电子变压器、直流输出的也不过30~50元/只。

大概我没说明白,我说的是DC-DC,没有交流。电源用现成的开关电源,单一输入,内部用隔离变压器,实现多路独立电源,这样就能独立的充电了,真正的平衡冲。

网友:
不管是AC-DC,还是DC-DC,做大于3路的隔离稳压都不太容易,尤其充电器这样负载变化非常大的情况,刚开始充的时候几A的电流,快结束的时候几乎没有负载,开关式要兼顾多路稳压实在是不太容易。

曾经试过变通的办法,AC-DC,做多路绕组,但是次级不做多路稳压反馈调整,输出多路15V不稳压的隔离电源,然后每一路再做降压型非隔离DC-DC。其实对于平常的使用来说,DC-DC稳压电路的输出精度也够用了。用lm2576-A,可调输出的,调整输出到需要的电压,比如4.15V,基本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楼上说的多少明白了。但是要做不稳压的的隔离也是要绕变压器的,这个线圈的匝数和线径还是请说下。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人做过多路独立输出的开关电源。
另外,如果能做成大功率的隔离型DC-DC,就不用做多路的了,做几个相同的串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多少明白了。但是要做不稳压的的隔离也是要绕变压器的,这个线圈的匝数和线径还是请说下。
       那个不是变压器,应该是电感。看看这个怎么样。

楼主:
谢谢!MC34063,常用的DCDC芯片,我知道。但不是我要的,这个不是隔离的。

网友B:
楼主是打算用1只磁环变一组,还是打算用1只磁环变3组。电路可以参考逆变电路,网上应该可以搜到。这个电路要比逆变器电路要简单的多,因为逆变器一般要正弦波、50HZ,而这个则不用考虑这么多,只要能保持一定的频率稳定震荡就行了。简单的可以用阻容震荡,但效率低。也可以用TL494震荡来推动开关管。频率可已做到几MHz到二十MHz。变压器绕组最好用多股并绕,原边可以先绕二、三十匝试试。
最近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更简单,但我没时间实践不知道是否可行。楼主可以试下。
如果我们不考虑用电瓶而只用开关电源的话,那就可以把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次级在整流之前引出,引出的这个电压就是低压高频交流电,直接接入自制的高频隔离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是那个开关电源次级直接接隔离变压器要小心,RCC电路可以接,但是效率低不说,匹配不好容易出危险,反激式的就不要接了,不干活。

网友:
你买的是什么磁环?我做过高频变压器,如果用锰锌高磁导率磁环的话频率在140K左右,大概是1圈/伏,就是说初级12伏就要12圈,次级相同。线的粗细具体参数不清楚,我的经验参数1mm的直径最大跑大概3A 电流。

网友(2007-10-24):
没必要用34063. 最近准备开始做DC-DC转换电路, 12V输入, 4路输出,成本估计在30米左右吧

网友:
支持ls的,做出来后能共享电路图吗?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edires.net/article/163.html

这个我做过,100ma左右还可以,超过500ma几乎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打算用1只磁环变一组,还是打算用1只磁环变3组。电路可以参考逆变电路,网上应该可以搜到。这个电路要比逆变器电路要简单的多,因为逆变器一般要正弦波、50HZ,而这个则不用考虑这么多,只要能保持一定的 ...

这位兄弟言语间已经说出了解决办法。

网友:
UC3842单端反激式的三路输出有人做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