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 下各位大侠,我这样充电可以吗?

楼主(2007-09-22):
我原来用的是E-SKY的0851,后来看有人说那东西不好,就自己DIY做了个用3个三星手机坐充改的平衡充,DIY的平衡充效果还不错,用校过的4位半的万用表量,充满电压都是4.189~4.190,可是就是充的太慢了(350ma的),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充,先用E-SKY的0851冲45分钟,这时单体电压一般在4.090左右, 然后取下来放在DIY的平衡充冲满,这样就快多了,我现在这样做了几次,不知道这样会有影响吗?  先用E-SKY的0851冲45分钟会不会把电池充坏?
      穷人没米,大家不要笑.

网友:
可以·还比较安全呀

网友A:
 只要45分钟时E-SKY的0851不把电池充到电压超过4.200换自制充到满为止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45分钟时E-SKY的0851不把电池充到电压超过4.200换自制充到满为止就应该没问题

谢谢你的回答.
主要就是担心在这45分钟内0851对电池有坏的影响.

网友:
不懂你为什么要样做   难到你DIY的充电器比E-SKY的0851好??不解

楼主:
DIY的充电器不是比E-SKY的0851好,而是好的太多了!

网友:
怎么做的 教教我啊

网友:
我是用0851充的差不多 了再看哪个电池少了点用万能充补满!~

我是用0851充的差不多 了再看哪个电池少了点用万能充补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