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大内转,磁钢到了,问题也来了,请教各位。

楼主(2007-09-22):
12极的定子,本来打算用12N8P做,可是磁钢来了后在内子轴上试排了一下发现8块磁钢刚好满满的排了一圈,心里就翻嘀咕,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啊,磁钢间是不是要放点间隙?心里没底特上来请教各位,如果不好的话我可不可以去掉两块做成12N6P的,有没有这种排法,请教了,谢谢!附上图,另外请帮忙看一下这样绕线对不对?谢谢!

楼主:
呼叫simber。。。。。。还有各位高人,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可以6P的,KV高点而已

网友B:
我自己试验12槽6极的外转没有成功
最后是12槽8极才行
不知道那转怎么样
希望高手来解答

楼主:
磁钢间是不是要放点间隙,有无间隙对电机有什么影响,我也查了好多资料好像没有12N6P的说法。还有帮忙看看绕线。谢谢!
N多问题期待高人。

网友C:
应该有间隙的,要不就磁短路了啊~
个人认为,磁铁的间隙要大于 转子和定子的间隙的两倍

网友D:
定子转子的极数要保证定子与转子形成错齿,12和6很明显是完全对齐的

楼主:
等待高人指点迷津,要不光看着磁钢不好动手啊,急死我了。

楼主:
不要汗,只差最后一步了,可惜不会了。

楼主:
看来没有希望了。

楼主:
呼叫simber!呼叫各位高人!
请帮忙!谢谢!

网友E:
相邻的磁钢的磁极应该是相反的,没有间隙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的磁钢是瓦型?如果是矩形的,不可能做到无间隙吧?

楼主:
谢谢LS的。我的现在排8片和图1的情况一样,担心无间隙不好想排成图2的情况,用6片,但是没有见到过12N6P的情况,所以上来请教,可是好像12N6P的是不能做的,只能是12N8P了,磁钢间也不是一点间隙没有大概间隙在0.1~0.2MM左右,已经是比较紧了。
不知会不会如楼上那个朋友说的“磁短路”现象。
另外请帮忙看下绕线对不对。
谢谢!

楼主:
再冒上来,等。。。高人。。。解救

网友C:
好象钕磁能上线切割吧。听说能行。呵呵

网友F:
无间隙是可以的
12极定子常用8极和14极磁铁.
磁钢是可以用砂轮机打磨的.

网友B:
18#,铷铁硼磁铁是可以用线切割的,我的磁铁都是这样弄的。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特别是转速版主 ,
还有一事请教,就是我的图1的绕线方法是否对头。谢谢!:loveliness:

网友(2007-11-09):
回复 网友G:
请教9级定子,用多少个磁极?

楼主(2008-02-25):
线绕好了,试机,完了,只是来回抖两下就不动了,请教问题出哪儿了,谢谢!
采用的是图1的绕法,12N8P的,磁钢比较大,我用砂轮磨小了一些,两个磁钢间的间隙在1mm左右,如下图。通电后来回抖两下,我试着用电源直接其中两根线,电机会锁住,我用手用很大力气也转不动。现在不知该咋办了,内转的线太难绕了,而且费好多时间绕好了还转不了,
请高人指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