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7S常常扫描不到信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22):
大家好,我的RS77S很奇怪,一开始扫频成功,然后保存频率,可是过几天时间开机的时候扫好的频率就丢失了,要重新扫频,而且扫频的时候一开始扫描不到频率,过一段时间又能扫描到,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下大家有没遇到类似的状况.

网友A:
正想买一个RS77S呢,不会是都有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B:
没有遇到过,我的3个RS77S都工作良好,会不会是发射机电力不足?另外,RS77S对好频以后还要再按一下RS77S的触点确认的。

网友C:
LZ。是不是对好频以后没有再按一下RS77S的触点确认啊

楼主:
对好频后已经确认过频率了,一开始以为是电压问题,把接受电和发射电都冲了一遍,情况还是有,上次扫描十多次都扫不到频率,郁闷死了,过了一会又可以扫描到频率了

网友D:
注意对频率的时候保持1M的距离,说明书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