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造SU 27 板机,高手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07-09-22):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的SU 27

飞机是KT板机,采用腰推的,翼展65CM

动力: 2208 无刷电机  KV2600  配7035桨

电池: 原来飞直升机用的7.4V  1800MA     重量 110克可能有点重

整机的重量含电池:  330克重    因为今天没有相机,明天上图

首次试飞,感觉上升无力,扔出去18米左右才有一点抬头上升,而且是在全油门和升降舵打满的情况下才有这个结果,但是飞行速度有点快

是不是重心靠前了,还是动力不足,还是机子太重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感觉7.4V太小了点

网友A:
S27翼展在65CM的速度是应该不是很快!根据我个人的飞行经验,你的S27存在以下问题:
      一,重量超重了.这个JJ制作好后的重量应该控制在250克(+10克,-10克).我的SU27制作了2架,一架有图装的253克,一架没图装的224克.
     二,建议你使用53克左右带T插的7.4V 1000MAH 10C的电池,这样你的JJ可以减掉57克的重量,那你的JJ就应该是330-57=273克了.我自己使用7.4V 1000MAH 10C的电池已经飞了近百个起落了,刚开始留空时间在15分钟不到,现在在10分钟左右.我现在使用43克的7.4V 800MAH 12C的电池也能飞7-8分钟,这个电池是专供LAMA使用的.
    三,是你JJ的重心没调整好,大翼展的S27对重心敏感度较高,因为速度不是很快,特别在慢速和关机滑翔时,要控制好姿态,防止抬头失速.50-60CM翼展的稍微好点.但也要调整好重心,这要在你试飞成功后再进行.一直调到你不动升降舵,JJ能平飞,
       祝你飞行愉快!!!

网友:
改全动的平尾

网友A:
怎么改??楼上的有详细的改装步骤吗?或者链接也行!!谢谢!!!

楼主:
7.4V 800MAH 12C的电池,我也有一块,只不过在试机时,全油门一分钟左右电调就低电压保护,电机停转了,而现在手中又没有合适的电池,只好把11V的电直用的电池拿来用,结果就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楼上的有详细的改装步骤吗?或者链接也行!!谢谢!!!

就是真接去掉一片电蕊,然后重新一下.就的接的时候注意一下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7翼展在65CM的速度是应该不是很快!根据我个人的飞行经验,你的S27存在以下问题:
      一,重量超重了.这个JJ制作好后的重量应该控制在250克(+10克,-10克).我的SU27制作了2架,一架有图装的253克,一架没图装的2 ...

关于重心的调整,我一直很困惑.是不是说图纸所标的重心的地方,用线吊起来的时候,飞机要在水平的状态下.
如果是这样我已经是调对了.由于我的电机的推力线是在机翼上面2CM左右的地方,这样在一次试飞中,意外的发现当加大油门时,有明显的将机头向下压的力量,而且油门越大越明显,如果这个是引起重心不正确的话?那要如何调整?

网友:
KV2600带7035要烧东西地,烧什么就没准了,还好没飞起来。

网友B:
kv2600  7.4v带 7035不会烧东西
但这个配置飞片身SU-27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重心的调整,我一直很困惑.是不是说图纸所标的重心的地方,用线吊起来的时候,飞机要在水平的状态下.
如果是这样我已经是调对了.由于我的电机的推力线是在机翼上面2CM左右的地方,这样在一次试飞 ...

        我开始也是照图纸上的重心位置调整的,后来试飞成功后,平飞老是要拉杆修正高度,我就把设备一起往后调整,我的JJ翼展是60CM,重心在图纸上碳杆加强的后面约2CM的位置,比想象的还靠后,几乎在螺旋桨槽口的前沿位置.当然,个人使用的设备不一样,重心也不一样.重心的位置还和JJ的速度有关系,和推力线也有关系.
       SU27的推力线一般按常规的制作定位,在飞行实践中我对SU27的推力线做了调整,就是把电机的螺丝松掉,用三层纤维胶带帖在电机的下部,也就是电机座的下部,目的是利用推力使飞机获得升力,而不是调整翼面,那样会损失动力的.当你关闭动力滑翔时,飞机会自己因头部的重量,自动从高处下滑,当达到你认为可以控制的高度时,再打开动力爬升.注意不是猛推油门,而是很柔和的给油,直到油门到底.
       关于重心的调整,我是用中指从下面顶住两个机翼直到平衡,用线呆也可以,那麻烦.呵呵!!每次调整好后,用签字笔在机翼做上标记,调好了把线条描粗.

         给你个我在三国的文章看看  http://www.mx3g.com/viewthread.php?tid=7139&page=2#pid53092
         也许对你有所帮助,有什么新的进展,请及时报道,

网友C:
扔出去18米左右才有一点抬头上升............这个貌似头重了,并且真的是18米?那么远?

网友:
有一个建议 看看你的浆是不是装反了~ 有字的一面向鸡头

还有 7.4改11.1
汇报完毕 请验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2600  7.4v带 7035不会烧东西
但这个配置飞片身SU-27不太合适

这是傻猫推荐的配置,所以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那不太合适,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出去18米左右才有一点抬头上升............这个貌似头重了,并且真的是18米?那么远?

18米是有,就是一直是在全油门和打满升降舵的情况下才有的结果,要不是这样不出3米就一头插到地上了.
所以结合以上高手的经验,我想一是重心太靠前了,二是推力线的问题,回头调一下试飞后再来报告.

楼主:
大家来发表一下,下面A,B,C三种推力线的方案那一种更能充分发挥动力的效率?
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楼主:
今天,电池向后移了一下,再次试飞,60%左右油门可以平飞,我的妈啊,太灵敏了,只要打一点点舵就有反应了,现在还不会转弯降落的时候油门收得太快,又炸了,头断了,看来技术不行

楼主:
今天又出去试飞了一把,舵面太灵敏了,小打一点点左舵就开始横滚,有没有人知道要调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来发表一下,下面A,B,C三种推力线的方案那一种更能充分发挥动力的效率?
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http://photo.5imx.com/up/0709/02/2007923113226 ...

你所问的应该是推力线与重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要考虑电机与机翼的相对位置),从这上面说,电机推力线越高,就需要向后上方拉 ,以克服低头力矩,如果,推力线平行穿过 重心,当然需要上拉的就比较少! 相对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出去试飞了一把,舵面太灵敏了,小打一点点左舵就开始横滚,有没有人知道要调那里?

       是这样的,你JJ的现象是正常的!
       这个机型对操控是比较灵敏的,因为速度比较快!假如你模拟练的好的话,应该能适应的. 而且横滚很少掉高度!
       因为速度快,在做动作时,建议减油门,就是油门在2/3的位置做,适应了可以全油门做动作.也可以在顶风时做动作.这样速度不是很快,能比较快的适应JJ的速度和特性,待熟练后在全油门做动作.
       在3-4级风力下转弯时,要有提前量,建议在顶风的情况下,尽量操控JJ爬高,侧风做动作,包括翻筋斗,不过这JJ四翼联动很难翻的,我翻了多次都是以失速告终,有记录的翻了几个一是很难看,二是几乎在马上失速的情况下才翻过去.
      另外这JJ在不同速度的情况下,操控的要求也不一样,特别在3-4级风顶风的情况下,注意爬生的速度,就是拉杆不能太猛,要一点点爬升,因为突如其来的阵风,会吹的JJ几乎在原地不动,只是上下颠簸,这时打副翼JJ会很快的翻滚,容易造成失控.
      倒飞的练习建议在操控其他动作熟练后进行,建议在无风的天气练习,因这JJ是无翼型的,所以建议油门在2/3的时候让JJ横滚成倒飞,假如你JJ的重心调整的好的话,稍微推点杆就可以了,其他动作按正飞的习惯操控,倒飞改出时,注意稍微拉点杆,建议在直线改出,当然,你操控水平高的话,也可以在转弯时改出,只要别打错舵和打错升降就可以了!!

       祝你飞行愉快!!!!

楼主:
谢谢楼上细心解答,几呼和我试飞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一模一样,回头再加强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