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北京老王)

楼主(2007-09-22):
我的主轴已经调的很直了,径跳在0.03MM左右,装机后低速运转还是可以看到刹车盘偏心摆动,请问是不是中联弯了?这个中联用了一年多了.再问一下如何测中联弯曲和如何校正?先谢谢了!

网友:
高速就没问题了,我的也是晃,还是主轴和中联配合不紧.

楼主:
高速看不见晃了,可是飞的总觉的不稳.另外即使没有炸机主轴径向跳动也大了.

网友:
还是携机上门讨教吧,好全面体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轴已经调的很直了,径跳在0.03MM左右,装机后低速运转还是可以看到刹车盘偏心摆动,请问是不是中联弯了?这个中联用了一年多了.再问一下如何测中联弯曲和如何校正?先谢谢了!

你好,主轴的校准应用一把直尺(或游标卡尺)作为测量的基准。
校准后的主轴(或新的主轴)用手紧贴直尺的基准面,从侧面对着光察看,主轴从头到尾都不应看到亮光,这样才算调校好了。
你的主轴还有0.03mm在高速转动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会被放大的。
检测中联是否变形,先用一个全新的主轴插入中联并上紧那个螺丝,一定要把上边的刹车盘卸掉,用一把好的手Q钻(钻卡头是得要带精度等级的),加住主轴的另一端(稍微用力即可),然后把中联对着自己,点动式的开钻,如果中心的螺丝孔转起来有摆动,那就是中联摔变形了。
根据观察到的变形弯曲方向,在平台上(或台钳的后平面)敲击调校,在锤子与中联之间要用铜棒(或胶木棒)作为过渡。只要用心再加上钳工的手艺,用不了几个回合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主轴的校准应用一把直尺(或游标卡尺)作为测量的基准。
校准后的主轴(或新的主轴)用手紧贴直尺的基准面,从侧面对着光察看,主轴从头到尾都不应看到亮光,这样才算调校好了。
你的主轴还有0.03m ...

太强了。。。

网友B:
请问带精度等级的钻卡头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带精度等级的钻卡头哪里有?

我用的是一把日立的枪钻,质量还不错,开钻时拿在手里一点震动也感觉不到。

钻卡头的质量好与坏,应从下边几个方面挑选:
一是要看3个卡瓣的硬度是否够硬,不能用几回就磨损了;
二是要看同心度;
三是要看卡头做得是否平衡,否则转起来振动会很大;
四是要看外环转动是否顺滑无卡涩。

一般的卖五金工具地方都可以买到。价钱从10几元——几十元的都有,最好是带着手Q钻去试一下不就全都清楚了嘛。

把钻卡头装上,然后夹一根小直径(例如1mm)的钻头,把钻头对着自己,开枪钻一试就知分晓啦。

楼主:
高手一点,豁然开朗.我用的是微型车床加百分表测的主轴,车床主轴自己拆下来重新调的轴承间隙,精度还可以.马上按版主说的试一试.再次感谢.

网友C:
王版有没有中联维修加工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王版有没有中联维修加工服务?

只要是不嫌费事,而且来、回的邮费自理,根据摔坏的中联的损坏程度,能修复的一定尽力修复。
关于修理的费用吗......暂定一次一毛钱吧(小刀不快了,感觉还能接受吧)。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