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HP+401飞油直 六个插口都占满了,电显往哪插??

楼主(2007-09-22):
136HP+401飞油直 六个插口都占满了,电显往哪插??

是不是要弄个两头都能插的套 放在三线开关的充电口上??

有这东东卖么?

网友A:
有个东西叫Y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叫Y线

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网友B:
买个测电器,或者自己拿电显做一个,方法是在电显后面加一个电阻,电阻大小是5W2.5欧姆,大概有负载测试电流是2A。

测电器这样做法纯属个人DIY,不代表正确。按此法做的测电器,产生的后果要你自己负责。呵呵

网友:
用Y线接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测电器,或者自己拿电显做一个,方法是在电显后面加一个电阻,电阻大小是5W2.5欧姆,大概有负载测试电流是2A。

测电器这样做法纯属个人DIY,不代表正确。按此法做的测电器,产生的后果要你自己负责。呵呵

太专业了 本人电子菜鸟    买Y线吧 好找么 这东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 本人电子菜鸟    买Y线吧 好找么 这东东

几乎能叫上模型店的都有。 也就是两个母头并联接在一公头上的线,说得不好听也就是一夫两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乎能叫上模型店的都有。 也就是两个母头并联接在一公头上的线,说得不好听也就是一夫两妻。

是一妻两夫.

网友D:
还可以把电显的线从插头里拔出来,放到401那个只有一根线的插头里。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把电显的线从插头里拔出来,放到401那个只有一根线的插头里。我就是这样用的

那个只有一根线的插头是第五通道陀螺仪感度开关用到的啊

我现在的做法是接到三线开关的充电口上 关开关显示电量 开关打开不显示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只有一根线的插头是第五通道陀螺仪感度开关用到的啊

我现在的做法是接到三线开关的充电口上 关开关显示电量 开关打开不显示电量

接收机上的所有电源、舵机插口,正负极都是并在一起的,随便插都一样,那个一根线就是感度线没错,另外两个空口正好接电显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上的所有电源、舵机插口,正负极都是并在一起的,随便插都一样,那个一根线就是感度线没错,另外两个空口正好接电显正负极

高 ! 实在是高!!   我咋就不敢想呢? 还得把它的铜芯整合在一个插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