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这个电池坏了吗?

楼主(2007-09-22):
 我的电池在本月买的大概一个月都没有.使用了5--------6次
我的3S电池的一片电压充不进去.电压也有3.72VTMD就是不工作.其它2S工作正常。
有修复的方法吗?

我把这个电池上在飞机上,任何东西都不工作。

现在有电的2片电压有4.18怎么不能用呢!直接把两根线接在摩托车灯泡上,灯泡都不亮。这是咋会事?

网友:
都充不进电了,还能怎样呀!

网友A:
是否该检查一下平衡充接头和连线是否断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还不行的话我手头有和你类似情况的全新2200mah 11.1V 20C电池,我可以给你换一片

网友:
电压有3.72V,应该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该检查一下平衡充接头和连线是否断了。

街头我也检查了的没问题,我把表面的热缩膜撕开电池也没有大肚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15C1300的想要一个可是悬殊太远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一般是充电线脱落,或者就是其中一片电芯引脚脱落,电池一般不容易坏掉的!
可以拆开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