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问题

楼主(2007-09-22):
这几天看贴子,好象很多朋友都建议充3S1P的,15C的电池最好用0.7左右的电流来充电,但是我的充电器是不能调整电流的,只能用1A的电流来充电,我的电池是2200毫安的,长期使用不会对电池造成严重损失吧?另外就是每次充电的时候充电器外壳都有80度以上,呵呵,不知道是不是这充电器电流太大的原因!

网友:
80度以上?很烫了呀

网友:
什么充电器介绍一下?DIY的吗?充电电流还不能设置,太落后了
BC-6Pro独立的6S锂电池专用平衡充,充电电流0.3A-2.0A可设置,可同时充2组3S电池,液晶显示
欢迎选购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6116

网友:
 呵呵,电流大充电才快啊,只要是有米之人,不在乎电池用多久就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看贴子,好象很多朋友都建议充3S1P的,15C的电池最好用0.7左右的电流来充电,但是我的充电器是不能调整电流的,只能用1A的电流来充电,我的电池是2200毫安的,长期使用不会对电池造成严重损失吧?另外就是 ...

1安还可以吧,怎么会那么热啊,是不是充电器出问题了。2200毫安,你充多久啊

楼主:
我的2200毫安电池一般都要充2个小时左右才能充满的!充电器上全是外文,不知道是不是最大电流1A!

网友:
我和你同样规格的电池,充电电流2.2A,40分钟左右充完。0.7A也算大?只要小于1C的电流就没问题。可能你的充电器太差。

网友:
2A充2200mah电池,如果各片比较均衡且截止电流为100mA,大约应在60-70分钟充满的
导致充电时间加大的原因有:
1. 恒流阶段的最大充电电流太小:电池70%-80%的能量主要靠恒流阶段完成;
2. 各片之间压差较大:一般质量过关的电池在正常使用下,各片压差应在0.01V-0.03V以内,充电时不会出现某一片需要很久才能充满
3. 截止电流设置太小:一般的充电器如果不能调截止电流默认的都是0.1A,这样充出来的电池不会太饱,但很安全且充电时间较短